郁闷啊!!跪求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2010-12-16):
一块速睫845主板,DDR512内存,板载显卡的,能正常使用。我加一个64M独立显卡上去,可是开机画面到了显示WINDOWS和进度条的画面的时候就一直卡主不动了,进不了系统啦!    但是用PE的话却可以进到桌面!而这个独立显卡在别的主板上面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愁死我了!跪求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
进入BIOS将集成显卡的设置关闭。

网友(点评):
不是一插上独立显卡就会自动屏蔽板载的显卡吗?还有,为什么又能进PE的桌面啊?

网友:
你电脑能进入PE,那么你就扫描一下硬盘,一般硬盘有坏道就会有你所讲的现象,有逻辑坏道用GHOST装一次系统大多数可以修复,物理坏道就要将坏道分区屏蔽掉,再装系统。

网友(点评):
装了好几次系统还是一样,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主板的插曹有问题或是显卡与主板有兼容性

网友(点评):
换了好几个显卡还是那样,郁闷死了,只能在主板插槽下功夫了,谢谢你的回答啦

网友:
换一块显卡试试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