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6):
一台943nw 19宽屏显示器, 客户拿来时指示灯亮不开机 ,初步判断电源问题或者是按键和开机电路故障,打开机器一看电源板5v滤波电容爆掉,高压供电滤波电容也爆掉了 ,心想问题简单,于是报价60大洋,换掉所有电容,开机,屏幕不亮,指示灯常亮说明也开机,斜视屏幕有很暗的人影,判断高压电路没有工作,开始测高压电路工作条件(vcc gen adj dim)发现vcc没有,逆向查电路从电源电路过来的vcc经过一颗限流电阻才给高压板供电,测电源端有电压17v送过来,测高压电路端无输出,确定电阻坏,由于手头没有同样的限流电阻,加焊锡丝搞定,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怎么你修机器一搞就是 焊锡丝当保险呀  ?  那样保险吗?

网友:
虽然我不修显示器 支持下楼主

网友:
才60??我们这里我报150-180  人家少给一分 我都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