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系列笔记本电源口的正极把PC板击穿烧了个洞

楼主(2010-12-17):
神舟L系列笔记本电源口的正极把PC板击穿烧了个洞无主供电把击穿一块处理后把主供电接到保护隔离SOM管的G极插电触发亮机后装机上电池插电5A短路拔掉电源用电池开机可以亮后不上电池插电源也可以亮两个同时用就5A短路还请高人指点.

网友:
有图纸吗   发个图纸看看

网友:
lz也上个图纸或是图片什么好帮你看下分析才是

网友:
充电电路上有短路,查查,最好上个图纸,或者说清楚神舟L具体哪个型号,也好帮你找图纸。

网友:
神舟 承运L5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