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NX6130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0-12-17):
此机器原故障为不开机,拆机后发现待机芯片腐蚀损坏,将其更换后便可正常开机,但没过一会又出现了开机掉电现象,此现象为待机电流0.06,开机后电流上至0.6左右掉至待机状态,再开机还是一样,把CPU拿下上电不会掉电,电流至0.7左右,主板各供电均正常,诊断卡跑69,上CPU假负载测时钟电压0.3几,复位电压1.1左右,应该算正常,CPU换过,管理芯片加焊过地,北桥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至此就不知再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所以在此请教个维修思路,希望哪位朋友能帮助一下,谢谢了。(另外求一份BIOS程序)

网友:
有没有示波器?打下波看下跑到哪了,如果是不跑U刷个BIOS看看,CMOS电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上诊断卡看看怎么跑代码的

网友:
加焊BIOS或者BIOS周边电路,也许cpu供电芯片功能不良也能引起开机掉电。换之看看。不行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诊断卡跑69

网友:
69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吧。hp的机器好多都是自检不过去就会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有没有BIOS程序呀,我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没有,机子你要把BIOS拆下刷,你在网上找找,或者在坛里问问。

网友:
谢谢了, 因为在论坛 里没找到所以顺便问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