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12-17):
  液晶显示器,老是有亮一下就灭的故障,除了电容的问题。   一般还有那些故障点,请各位高手介绍下,让我们长点经验

网友:
大部分都是电容和高压问题多

网友:
电容  高压板   灯管 等很多都有可能引起亮一哈就灭

网友:
也有可能是驱动供电不足

网友:
用通用的点一下很快就会查出故障。

网友:
灯管可能性最大,可用外接灯管代换法,确定是哪根灯管引起,换掉OK

网友:
高压板供电及自身,还有灯管都会引起亮一下就灭的故障

网友:
电容  高压板   灯管 等很多都有可能引起亮一下就灭!先看电源

网友:
高压板   灯管可能性大点。

网友:
电容鼓包,高压灯管等出问题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电容鼓包   灯管老化  最常见哈

网友:
高压线圈,灯管,

网友:
测320V和3V12V正常么?正常的话电源板正常,在测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