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 Presario v3000蓝屏问题

楼主(2010-12-17):
康柏 Presario v3000蓝屏问题
这个笔记本要做XP  现在是ghost安装完后,启动到windos滚动条(还没有到解压东西地方),刚滚动几下就蓝了或刚看见就蓝了,
   我换了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不好使,换了一个惠普的专用系统也不好使,我在别的机器上gohst后,所有的都没有解压
做完后,上机器后,还是不好使,故障依旧啊
bios理没有硬盘模式更改选项,实际日期都对
做windos7 不蓝 但是客户有一个软件必须在XP系统下应用,客户这个机器做系统之前也是xp
求助各位大侠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重分区格过,进PE都蓝 0x000000A5代码 换过内存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下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和硬盘试试呢

网友:
有人说刷最新版本BIOS可解决,没试过。

网友:
这个不太想都硬件
换过内存

网友:
不要勾选驱动

网友:
正常安装 检测界面就蓝了  我换一个硬盘做一下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试试。不行可能是北桥引起的。修过同样故障的

网友:
换了硬盘故障依旧啊

网友:
做win7然系统下后刷BIOS问题决绝遇到过很多回了

网友:
升级BIOS到最高版本

        惠普最近为Compaq Presario v3000笔记本电脑发布了一个新的BIOS - 版本 F.39,为您的笔记本电脑发布的新的BIOS是为了减小未来可能发生系统问题可能性的预防性措施,建议您根据下列步骤升级到F.39。

        为您的电脑安装最新版本的BIOS,请按照下面的步骤,您最好能在安装前将后面的安装步骤打印出来。
        1.        打开浏览器连接到HP网站,惠普软件和驱动程序网站HP Software & Drivers。http://welcome.hp.com/country/cn/zh/support.html
        2.        在支持和驱动页面,在搜索栏内输入型号然后按回车。
        3.        按照您当前笔记本安装的系统进行选择。
        4.        在BIOS项目上,点击WinFlash for HP Notebook System BIOS.版本将被放在一个列表中供您选择。
        5.        在下载页面上点击Download only,将开始下载BIOS,储存文件在您的电脑上。
                注意:
                推荐您在最后执行升级前连接好笔记本电脑电源,拔除网线,关闭无线连接,这些都可能导致升级和安装失败。
        6.        双击已下载的文件开始安装,安装过程中按照提示重新启动电脑,在所有步骤完成之前不要关闭电脑。

网友:
WIN7下可以尝试用兼容模式运行那个客户需要运行的软件。

网友:
应该是硬件不兼容,不能驱动SATA2代的接口硬盘,换一个GHOST版本试一下,推荐使用统一论坛XP系统。

网友:
你的系统盘是不是好的啊,还有你的CPU有没有换哥试一试啊。

网友:
SATA安装版的有没有试过?如果还不行,先装WIN7再刷BIOS再装XP应该OK的

网友:
bios中有个关于安全的选项,那里面有个设置,具体我忘记了,是调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