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m点火回路的怪问题

楼主(2010-12-17):
看图,vin处电压19v,pd2一脚18.9v,pq1的3脚电压4.3v,1脚4v,2脚2.1v,acoff为0v。b+处对地柱子389,正常。飞线从vin到b+,加电正常,跑代码可以开机。从vin飞到pd2的1脚,b+还是4v。从b+飞到pq1的3脚,加电正常。四个1k的电阻阻值都正常。中间的线路没断线。去了pq1,pq1的3脚处是19v,pq1也更换过。请高手指点,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B+负载,有轻微短路,使用各供电负载断开法

网友:
有道理,那怎么直接拉过去都能开机呢

网友:
用19v拉到公共点烧也一点电流都没有啊

网友:
个人看法应该重点查ACDFF这个信号

网友:
acoff是0v,pq3在去了pq1时应该可以检测说明好坏吧。去了pq1时pq1的3脚是19v的

网友:
B+应该有轻微短路
要不你飞线从B+到PQ1的3脚,就应该看的出来

要么烧B+,也可以飞线到VIN,迅速找板子上的发热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线到b+烧没有一点电流,也没有发热元件。飞线到pq1的3脚所有电压都正常,v+正常产生,后期3v5v产生

网友:
ACOFF低电压为正常,还是怀疑后级有短路,把PQ1拿掉再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q1去掉正常,pq1的3脚是19v

网友:
打一下B+对地阻值,应该是短了,你把板上的可熔断点一个一个的断开,通过打阻值就可以大体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地阻值398。把vin飞线到这里烧机没电流变化,开机正常

网友:
B+没短路的话,把PQ2 PQ3换一个试下。PR6 PR7阻值正常不?我修到过PQ3虚焊的。

网友:
是比较怪,那PQ1的3脚到B+中间是通的吗?有没有测一下

网友:
我经验上认为PQ1故障的可能性较大,关键你讲换了一个,关键这个PQ1中间是稳压二极管,如果那个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达到了极限,直接就连到了PQ3的一脚,而PQ3在正常情况下是导通的,这就组成了一个分压电路,电压肯定会下来的

网友:
以上只是分析,不能确定,还是建议你找个不带稳压二极管的MOS管试下

网友:
没检查一下pr6 pr7 有问题吗 看是它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应该是PCB板有问题吧

网友:
你飞线正常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是多少,正常应该是0.01,超过的话一般是微短路。另外,PQ1从你测量的结果看,控制级电路是正常的。还有,LM393可以考虑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F40机器.和你的差不多.PQ10 D极4V  G 极19v  正常的g极是8v的   待机0,07,把pq3拔了待机0.01

网友:
你因该是看看PQ2是不是短路了把,

网友:
第3脚应该有19V才对呀

网友:
我觉得PQ1坏了,换个靠谱的PQ1试试

网友:
现在没有确定问题。我把pr2那边并联了一个1a的保险,现在用的都正常。等问题再出来再搞吧,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楼主最后怎么搞好的,是不是直接发的线呀,关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搞明白没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PQ1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