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路讨论

楼主(2010-12-17):
大家看看这个自举升压电路,要怎么理解才合理,是哪里引起的故障。

网友:
DL3是方波驱动信号,应该在3V电感前接出。
5VPCU是输入,10V和15V是两路输出。
10V的地方是3V和5V叠加,实际8.几V。15V是8。几V和3V叠加。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两个二极管的2,3脚电压不一样,为什么呀,而且最终输出是标15V,那又是怎么来的呀。

网友:
肯定那两个脚的电压不一样啦,它主要是靠下面那两个电容储能,然后再经过二级管流过来的那个电压,两个叠加而来的电压。

网友:
3脚是个脉动的电压,你用万用表只能量个平均值。

网友:
谢谢张大的回复,理解了。

网友:
用的是脉冲波加电容充放电的原来

网友:
一头的雾水 唉 学习卡

网友:
DL3是方波驱动信号 ,应该在3V电感前接出
这个dl3好像是3vpcu下管的驱动方波吧好像不是3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错,你说的对,但也有3.3V的,

网友B:
自兴升压电路分析
1、 12V的脉冲信号(PWM_Input)取自一DC/DC芯片(一种类型的开关电源芯片)。

具体电路如下图。

因为高频头内部变容二极管是一种压控器件,只电压比较敏感,因此不需要很大的电流。如要大电流的话,电容值要改大,要用大电流的二极管。

2.下面我们分析升压的整个过程

(注:1.分析过程中二极管的正向0.7V电压忽略不计。2.如要33V输出的话,输出端本来应加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图中并没有画出,实际应该中请注意!)

工作流程示意图

1.当第1个低电平过来的时候,12V经D22给C37充电,这时C37两端充得左负右正的12V电压。

2.当第2个高电平过来时,跟C37两端的电压相叠加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24V电压,经D22给C50两端充得左负右正的12V(24V-12V=12V)电压。这时C50右端对地电压为24V。

3.这时第三个低电平来临,C50通过D23给C175充电和C37充电,这时C175右端对地电压为24V。

4.当第4个高电平过来时,与C37,C175两端电压相叠加,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36V电压通过D23给C53充电,这时C53右端对地电压就等于12V+C50电压(12V)+C53两端电压(12V)结果为36V。

5.当第5个低电平过来时,C53右端的36V电压给C91,C175,C37充电,C91右端对地电压为36V。

6.当第6个高电平来临时,这个高电平与C91,C175,C37两端电压相叠加,产生一个36V+12V=48V的电压,48V电压通D24输出。经EC39为10uF/50V的一个滤波电容后,这时输出端为一48V左右的稳定直流电压。

因电流比较小,所以如要33V输出的话,输出端本来应加一个33V的稳压二极管。图中并没有画出,实际应该中请注意!

网友:
貌似有点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慢慢来,看多几次就懂了,

网友:
这个电路是叫叠加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兴升压电路分析
1、 12V的脉冲信号(PWM_Input)取自一DC/DC芯片(一种类型的开关电源芯片)。

把C37 0.1uF   的电容换成0.2uF,C37电容输出的电压是多少.或者要求当第2个高电平过来时,跟C37两端的电压相叠加产生一个20V的电压应该换多大的电容,怎么算的?这个关系我一点也不懂,希望高手指导,谢谢.  我是小小白.

网友:
DL3是一个0-5V的方波,5VPCU经二次升压到15V

网友:
哎呀!刚才看到楼主的另一个精彩帖子,当时就向楼主请教过这个问题。想不到楼主已经无私的为我们大家分享了出来!感谢啦!解决了我心中一个长久的疑问!
所以分两次给楼主贡献10分啦!

网友:
貌似都分析得有道理噢··

网友:
18楼搞设计的吧?

网友:
说的不错啊 ,升压电路我都还是有点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把C37 0.1uF   的电容换成0.2uF,C37电容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应该还是一样,他是通过电压峰值来叠加的,因为最高峰值才12V,所以应该是一样的。要想产生20V,应该要再升多一次,原理跟24V和36V那里是一样的,如果太高了就加稳压管,稳定在20V。

网友:
这不是笔记本里面的电路吧   看不懂啊

网友:
这个电路很多图纸里都有,的确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太专业了!分析透彻!

网友:
太经典了,之前还不知道升压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