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RM3251C如何刷程序?

楼主(2010-12-17):
请教下RM3251C如何刷程序?
我用RTD的刷提示 MCU LINK ERROR
请教下各位,另该板配TX36D98VC1CAB的程序请大家帮忙传个,谢谢

网友:
这是深圳乐华板,用ROVA烧录软件,

网友:
这几个你看看能用不

网友:
3号楼主发错了驱动板型号,你试下面两个型号

网友:
3251C就刷乐华2025的程序。
另外要看你的VGA线是不是针对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