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装系统老蓝屏

楼主(2010-12-17):
ASUS主板装系统老蓝屏,内存我换过CPU也换过就是装系统的时间老蓝屏你门说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换下其它硬件咯...还有换系统盘.

网友:
CPU 内存硬盘系统盘我全换了个边还是不行装系统就 蓝屏系统是XP

网友:
啥配置?用安装版的!

网友:
看下主板上的元件有没有。如CPU供电的电容是否有鼓等,测下

网友:
元件不缺电容也都是好的,所以找不出问题来

网友:
元件没有缺CU和内存还有硬盘都换拉GHOST和安装的我也都试拉可是还是蓝你门说到底什么问题啊我都晕拉。

网友:
最好是看下蓝屏代码和一些信息网上搜一下

网友:
需要看一下蓝屏代码,有可能不是硬件引起的,也有可能是你的BIOS里设置引起的。

网友:
蓝屏是,诊断卡跑代码是7F 00

网友:
把硬盘扫一下。看有没坏道,不行的话,那就是总线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坏道,那么你用安装版的装,或者,你用ghost版装的时候 声卡与显卡不装,可以解决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也是蓝屏,但是是有时候直接蓝屏,有时候能进系统,还在保,就是弄不好。中凌G31主板,赛扬E1400,2G/800宇瞻内存插在1#槽,160G串口硬盘,并口DVD是接在80IDE线端头,跳线在从盘位置。蓝屏提示是有未知硬件错误。
到了以后将DVD跳线跳到主盘位置,将内存清槽擦金手指后改到2#槽,将硬盘电源线,数据线清理重插;然后将机箱后的线全部重新插,VGA头座的母螺丝掉了,紧上;电源座重新捋顺。在开机,直接就进了XP,开机时间1分多种,进行优化,卸载已经不好使的360杀毒,重下载安装,杀了一个木马,重启,28秒。几次关机,再开机均无问题,OK。

网友:
你有没有查硬盘有没有坏道啊。。。

网友:
看到龙行天下GHOST版XP的说明,当下来供你参考一下:
◇ 系统安装前最好先检查计算机时间是否同步。时间调整可在BIOS或者桌面进行。时间不正确会引起系统激活问题和一些应用软件不能正常运行。
◇ 系统已经集成目前常见磁盘控制器驱动,如GHO镜像恢复后直接蓝屏,请在BIOS中将SATA(AHCI)改为IDE模式后再次恢复镜像。
◇ GHO镜像恢复方式,推荐在PE环境下进行,通常恢复速度比DOS环境更快。
◇ 综合驱动包虽然给装机带来方便,也是GHOSTXP版的特色,但也会因兼容性引起各种不明错误,严重的会直接蓝屏。推荐使用官方驱动。

网友:
我碰到过的蓝屏一般都是显卡驱动没装正确或者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