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主板不启动

楼主(2010-12-17):
接修一块技嘉945主板,通电不启动,1084发热严重,南桥也是发热严重,请问各位大哥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打usb口,看看。1084可能坏了。

网友:
打值 USB  阻值  南桥发烫缺少电压也会,

网友:
能加电吗?如果加不了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把网卡给取了,然后打PCI插槽A14PIN对地的阻值不能低与80的,如果太低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USB对地阻值600,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短路了。
缺。1。5V电压也会发烫

网友:
顶南桥短路!

网友:
技嘉的。南桥旁边那1.5V不正常。南桥是超烫的。

网友:
看一下有沒有缺件、開機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