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实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7):
联想LXM-L15E液晶显示器,开机闪一下屏,然后暗屏或者屏幕发红,过一会变回正常颜色,但不稳定。指示灯绿色,说明开机,怀疑高压板电容质变,灯管老化。拆机后发现电源电容没爆浆,表测正常。接自备灯管,发现灯管亮度不够,两头亮,中间暗。另一组液晶屏灯管发红,换后,颜色正常,但暗屏依旧,自备灯管依然两头亮,中间暗,测信号电压正常,芯片输出电压正常。从问题组灯管变压器逆向查发现,正常供电12.4V一组,另一组供电只有4.3V左右,电压来源为一个A1W贴片3级管,经一个贴片电容和一个贴片电阻,换电容电阻未解决问题,准备换3级管,报价260元。。。。。。顾客不修了,于是没换,但80%确定是这个罐子问题,因为当时没带摄录装置,所以无图,仅以此文申请转正,谢谢!!!

网友:
这个显示器260元修下太离谱了吧,楼主太黑心呀,最多100元,钱挣得少点,经验有了就是财富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灯管坏了

网友:
修都没修好,就报260。见过黑的没见过你这么黑的!

网友:
这样的贴子也能申请转正,我明日也贴一个。

网友:
不是本人黑啊,我是个打工的,报价这事不归我管啊,我们公司是专门针对政府机关单位维修的.....这个个中关系复杂复杂地.......不是一般人明白地........但申请转正是我个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