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0GLP点不亮维修一列

楼主(2010-12-17):
今天接到客户拿来的一张昂达910GLP主板一张,说点不亮!拿着这张看大概结构!U座是穿的,不可能是U座!没有明显烧伤无电容包浆!测试PCI14脚和USB的数据脚阻值正常!
上电测试NB的供电没有!直接把两换个15N03H换掉,还是一样!发现没有电压输入!跟线到9202里,换9202!测试15N03H工作电压正常了!心里暗喜!上U发现还是不跑码!
再次测试发现内存电压只有0.9V (这板是一代内存),跟线到60T的一个供电里!测试他的供电和控制都正常!只是输出不对!(这下换了肯定对了)换了后正常!此板修复成功!装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yang494472409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忘打全名称了!是个供电的块子!可以用 15N03   3055   3918 420 ...................等 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