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右声道声音偏小~(求教高手)

楼主(2010-12-17):
三诺iFi-311音箱 左声道正常 右声道声音非常小  跟线没关系 。请教高手该如何查起 ?

网友:
查一下 右声道信号输入的耦合电容

网友:
看看你的音箱的功放板是用的什么功放块,是几个功放块,一般采用TDA2003的比较多,然后再看是哪一个功放块连着这个声音小的音箱,把这个功放块换了就好,还有在前面加4558的,不过4558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