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amd nvidia芯片触摸板故障

楼主(2010-12-17):
一dv6000机器触摸板开关失灵,一直是蓝色,按开关键没反应触摸和按键都失灵时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排线都换过了,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换了2块主板故障都一样。

网友:
排线有断的地方,量一下

网友:
换一个触摸板好不好啊

网友:
查一下触摸板电路,因为你换过主板和排线。

网友:
不是主板也不是排线那就是触摸板问题了

网友:
你刷个BIOS 看看,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看看旁边的电容有没有失容啊。。

网友:
现在换的2块主板都是这样,触摸板开关是在主板上的啊,如果触摸板有问题的话,那么开关应该可以关闭和打开吧,现在按那个开关,灯一直是蓝色的不能变成红色。我也是怀疑BIOS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个 bios版本是F.3E谁知道这个版本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