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切换无信号输入,一直亮绿灯 怎么维修

楼主(2010-12-17):
确定是信号的问题,换驱动板可以解决,查控制信号为2.12V高电平,断开驱动板为0V低电平,不知道如何修了,请高手下帮忙,谢谢!!

网友:
你这样发帖谁能帮你啊,什么信息都不提供只说无信号输入没用的,不同机型有不同的修法,有程序坏,有主控坏,有VGA头坏、有输入脚对地短路

网友:
查VGA接口到芯片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