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12-17):
已经确定G86-635-A2可以用G86-631-A2代换

在动手之前 我想请问用631(8400M)代换后 系统显示是否还为以前635显示的9300M

网友:
告诉你  不可能  就是 8400  呵呵 一般带客户换都是高的上

网友:
本来想节约时间的  客户要求过高 那就算了 定一片63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