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测试结果 看不懂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结果 哪里坏了

楼主(2010-12-17):
显卡花屏 测试结果 看不懂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结果 哪里坏了  谢谢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EB1 READ ERR EB1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 ------------
FBA[31: 0]           0            0            0            0            0
FBA[63:32]           0            0            0            0            0
FBB[31: 0]           0            0            0            0            0
FBB[63:32]           0            0            0            0            0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2 LANE=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External Bank 1 Failing bits:
   None
Read    Error Count: 1715616
Write   Error Count: 487760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BACK WRITE  BACK READ    UNKNOWN
---- ----------- ----------- ----------- ----------- -----------
C00     4069210      161874           0           0           0
C00     8112033      296575           0           0           0
C00     8132219      265143           0           0           0
C00     8131120      277488           0           0           0
C01     4059331      165454           0           0           0
C01     8117457      280708           0           0           0
C01     8140054      252746           0           0           0
C01     4067698      151588           0           0           0
C02     8116000      274985           0           0           0
C02     4068948      171897           0           0           0
C02     4074405      149425           0           0           0
C02     4072089      154431           0           0           0
C03     8125920      264745           0           0           0
C03     8117430      281452           0           0           0
C03     4066502      162117           0           0           0
C03     8135518      270217           0           0           0

网友:
显存出了点问题....先确定好是哪颗显存...在把它烘一下..看怎么样? 不行就干GPU 吧...祝你成功!

网友:
这个显卡 总共四颗显存颗粒  gpu上面两颗 右边两颗  不知道这种到底哪组有坏的呀

网友:
测试是好的,没有地方出错

网友:
这个显卡花屏 花的很厉害

网友:
GPU报错,清洗后加焊看看,先检查数据线对地打阻

网友:
还是不行啊 打阻值都一样  加了也不管用 估计gpu坏了

网友:
给你快捷方式..比较粗鲁...直接把中间两颗显存烘下看看...不想这样..就去割数据线..在去测吧.那样就会更精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