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1V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0-12-17):
你的板子修好没、我这也有一样的状况。请教了

网友:
换块电池试了没?应该试了吧!如果没用,可能是电池充放电电路问题!

网友:
文字描述很不详细 可视为灌水

网友:
电池已试过、没问题,我又以同样的新板,对测充放电路无异样。有同行说是IO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充放电电路,如果不行再看查隔离保护电路,一般都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