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本本开机电流跑到1.03掉电

楼主(2010-12-17):
现手上接到一台acer 4930 独立显卡的本本,型号是:JAL90 开机电流跑到1.03A就掉电,显示屏没显示,再开机也是一样,有高手指点一下是哪的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看电流一般是 显卡的问题 加焊

网友:
跑代码卡看看,下图纸看看是不是后期的供电有没有产生的

网友:
供电基本上都正常,我就怀疑显卡的问题,但不敢确定。

网友:
对,是显卡的问题,在加电时按压显卡,看还掉电吗。

网友:
北桥 内存 显卡 都有可能 用代码卡看看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