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华硕X50R"不开机;

楼主(2010-12-17):
  一台X50R 不开机 拆机看主板没修过(amd的南桥 北桥是ati的) 加点待机0.02A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75A不动了,测量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有。按关机键关机后再开机是电流0.02A-0.03A就上不去了 测电压有3V 5V 1.25V 拔掉电源再插时电流可以上到0.54A 加焊过北桥不行 。现在没思路了请吧、各位指点 在线等待...

网友:
按电流看 应该是 CPU 上不去吧 换个U呢

网友:
示波器打内存,看波跑到那儿。再确定方向。

网友:
供电都正常 BIOS也代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外设有没有拿掉看看。

网友:
有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我这也有个一样的 SB600  ATI200M   Intel的U  刷了BIOSl了, 基本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