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U盘做成,老板子跟新版都可以兼容启动?

楼主(2010-12-17):
        请教,有把U盘做成,老板子也能启动,新板子也能启动的吗? 我想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一个人想弄出来,很多人也想,希望版主或者其他软件级高手能帮助小弟搞下这个问题!

网友:
好像很多老板子都不支持U盘启动的  建议做个带DOS的硬盘 这个兼容好 做系统快

网友:
很多老板子都不支持U盘启动

网友:
多做几个U盘系统,用不同格式的尝试以备不时之需,我想再万能的也有启动不了的机子.

网友:
不支持U盘的就用网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但是网克也有局限

网友:
USB-FDD比USB-HDD兼容性更好,有些老板子支持前者

网友:
有些只支持USB-ZIP

网友:
我一般用HDD,做的是昭阳网管版的兼容性还不错

网友:
这个老板子支不支持,是跟主板有关,跟U盘关系不大,因为915以下的主板(848、865)个人试过,就算改变U盘格式,支持的照样不好,速度慢不说,比如你做成了ZIP,有的板子又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找张碟子,进PE,这是最好的办法,PE占整个光盘很小,也不用怕读不过去

网友:
刷BIoS也没用的,。。。。。。。。。。

网友:
我用晨风的 还可以 要是在完善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