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交换机实现多台电脑拨号上网??

楼主(2010-12-17):
请问一下高手,如何让交换机实现多台电脑拨号上网?? 高手指点!!

网友:
一台电脑做服务器,接上RJ11.通过一块网卡接到交换机上,其它电脑接到交换机上。

网友:
100块钱买个宽带路由器就行

网友:
这应该不是问题,猫到交换机,交换机到各个电脑,不就分别拨号了么?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但是我理解成直接通过电话线拨号上网。

网友:
你都知道是交换机,交换机能共享上网了还要路尤其干啥?花几十元买个路由器最简单。要不装台服务器?

网友(2011-01-29):
必须一台机做代理服务器,其它机通过它上网,

网友:
不能明确你的意思.
1指所有电脑都能拔到外网?
解决方法.把所的机器的MAC地址改成能拔号上网的那台的MAC地址.这样子任何一台机都可以拔到外网.但是同时只能有一台机器拔号.另外一台拔时,前一台会掉线或拔不上.
2本身路由器以连好外网.想做个内网拔号上网的东西,每台机有自己的拔号帐号和密码?
一般买个好一点的路由器就可以实现了或都用台老式的台式机装个海蜘蛛或ROS建立自己的拔号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