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代换

楼主(2010-12-17):
联想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一个热敏电阻烧了。

大家看看是多大的用普通的电阻可以代换吗?

网友:
基本上是随意.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随便找类式的板子找个同样位置的负温度系数电阻就OK

网友:
同一位置的热敏电阻都可以代换

网友:
在旧板上拆件就可以的,,,

网友:
直接用导线代替旧可以了

网友:
这个热敏电阻是负温度系数的,,

网友:
有些板子就没有,可以直接短接。

网友:
短接无所谓了,雷不击没问题

网友:
CRT上的连接整流桥的热敏电阻就可以,理论上是减少开机冲击电流,不用也可以,以前没找到得时候,就是直连,也没见坏,大功率的应该就不行了

网友:
可以用个保险代替吗

网友:
直接连接,我们修家电的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