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6983主控的4G U盘。格示化不了。也不能量产。

楼主(2010-12-17):
小弟有一个4G的U盘。主控是6983的。之前量产过一次。但是量产完以后。再插上U盘就提示格示化。然后我就格式化。但是格示不了。提示磁盘写有保护。大家伙帮忙看一下这是什问题。要怎么解决。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版主们指教一下啊。

网友(点评):
要有专门的软件重新刷固件

网友:
还用量产工具,它里面有擦除功能。

网友:
就提示这个。这要怎么办啊。我是搞主板的。没搞过这个。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在线急等啊。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点右边的设定\更改密码--确定\存储器设定--钩选:量产后擦除FLASH--确定\.....

网友:
量产工具没选对吧,现在的chipginus查看主控型号很有可能不对的。用它查出来的主控的量产工具,U盘很容易挂的。解决的办法就是拆U盘,找出主控型号再搞量产工具修复。实在不行就用短接FLASH芯片引脚的方法修复。

网友:
我就是拆开看的。是这个主控。只是以前我选错量产工具了。量产完以后就这样了。刚我试了一下楼主说的方法。但是还是不行。还是提示FLASH ID出错。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没用对量产工具。或者flash坏了。

网友:
flash坏了要怎么搞啊

网友:
哈哈未仔细看你的图,你再用第一次的量产工具看能否正确识别,若能识别则按上面的方法继续试一下。

网友:
第一次的量产工具不是6983的那能行吗。

网友:
首先是正确识别,看第一次的量产工具能否正确识别,不能识别则不往下走,就没问题。

能正确识别,则ID是可改的,点右边的设定\更改密码--确定\U盘信息设定--VID--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