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算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12-17):
就是关于反馈电压的 他那里是两个电阻分压的 是怎么算的!  有什么公式没? U=IR好像算不出来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仔细看上面那个图!就是那个

网友:
如果只有r8121就没有分压了。电压就是3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   你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没有分压还算什么,一看就知道了。没有压降啊

网友(点评):
嗯知道了 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麻烦你再看看  开始我没看到!  我改了  是不是随着100K那个电阻来变化的

网友:
如果没有对地那个电阻。输出就不是3.3 。而变成1.094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版主是比一样  我就想知道有什么公式没? 我修东西的时候还没算过!

网友:
华硕的图纸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对  你能说说有什么公式没???

网友:
这是内部图和VOUT计算公式

网友:
你那个图上写着呢,就是反馈电压vref=~那条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
电流I=3/174K+100K
VREF=3-174K*I

网友(点评):
我想了一下 直接乘以100K就好了! 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啊  你说得非常对  以后多多指教  我找到的公式没懂得运用!!!

网友:
100/274*5=1.82V

网友:
回复 网友G:

准确的是1.8248175 你知道反馈二极管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0555-1-1.html 帮我看看  正在救助

网友:
VREF就是FB的电压。
FB高于1.215后面就减少输出。FB低于1.215后面就增大输出。类似PWM电路的反馈。

算出来刚好3.329V

网友:
回复 网友H:

饼哥不是按16楼 的那样算的吗?    能告诉我您是怎么么算的吗?  拜托了 之前都成错的了!

网友: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基础看看,就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算  记不住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