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本子高手!

楼主(2010-12-17):
请问修本子高手!EC芯片 SMSC 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一般测3V和5V在哪里测?测哪里?如果有这2个电压说明什么问题?没有又说明什么问题!新手请教!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一下:待机电流和电池有没关系,待机电流一般指没电池的情况下?

网友:
待机电流是指没电池的时侯没开机的状态下的电流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 3V 5V应该也会有

网友:
是的,待机电流一般指没电池的情况下,如果上电池待机电流会偏高的,这样就不好判断故障了。
SMSC这个通常DELL 机子用,他的作用是开机芯片 键盘芯片 检测电池充放电芯片。DELL 机子待机时系统单元的2个电感 3V和5V多数是没有的,是触发后才有的,
如果有这2个电压,也不能完全说明机子没有问题,还要看待机电流是多少。
如果没有这2个电压,看触发后有没有,如果还没有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还有就是一般测3V和5V在哪里测?测哪里?如果有这2个电压说明什么问题?没有又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A:
测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的2个电感。
至于如果有这2个电压说明什么问题?没有又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比较复杂,,多看看有关资料和以下几个:

维修3V  5V:
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469-1-1.html

笔记本有无待机情况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2109-1-1.html

笔记本不触发情况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88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的2个电感。
至于如果有这2个电压说明什么问题?没有又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比较复杂,, ...

谢谢指教~~~~~··

网友B:
晕哦   不会这都不知道吧     EC是笔记本很重要的芯片  所谓的开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哦   不会这都不知道吧     EC是笔记本很重要的芯片  所谓的开机芯片

新手请多指教 确实不懂 你说开机芯片我知道 修过MP4,笔记本还是不懂 有个本子求指教
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18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系统供电单元电路的2个电感。
至于如果有这2个电压说明什么问题?没有又说明什么问题!这个比较复杂,, ...

有个本子求指教
链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32187-1-1.html

网友B:
你修MP4的来修笔记本啊

网友:
其实你应该去新手区把帖子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MP4的来修笔记本啊

修MP4的就不能修本子啊?
谁规定的?

网友(2011-01-18):
我也是新手,芯片太多了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