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20 CPU短路

楼主(2010-12-17):
集成块是ISL 6217,有两个管子剧烫,型号是7392 BF T61B,拆掉不短了,我从别的板拆了两个,型号为A1707,换上还是不好,烫,拆掉,本本一阵起一阵灭,这是怎么回事呀
cpu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各脚对地阻值

网友:
4 20 24 33 36接地,是不是不对呀,供电5V正常

网友:
这两个管肯定是好的,你查一下与之连在一起的元器件是否是好的!!!

网友:
有N沟道和P沟道之分,你确定对吗?如果对的话,把CPU拿下来,再上电,看还烫不烫,如果还烫,查ISL6217外围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