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显存好坏

楼主(2010-12-17):
海尔T68换了显卡,还花屏。请问一下,怎样判断显存是否有问题

还有就是,这种情况,还北桥和内存,还有关系吗

重植的,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共同期待答案吧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既然开机的话 用软件测试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啥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存是现代的

网友:
作显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四个,我都加焊过了

网友:
七楼主说的没错做一下显存,否则你看一下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海尔T68 的机子显卡是通病,显存很少坏,你先把屏  屏线  内存都排除一下吧。

网友:
显存坏的不多,你在做个显卡试试。。

网友:
NVIDIA的可以用MATS测试显存好坏。

网友(点评):
小弟最近也被显存搞的头痛 是否可以详细说说显存的判定与测试??

网友:
是我也是重做显卡,换三个以上不行再考虑是显存的问题。如果是重植,很多时候要考虑长远一点

网友:
mats 类似于rst的东西 测完后会生成文本文档 显示坏显存的位置 具体使用方法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