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6515B 电容短路,轻松解决

楼主(2010-12-17):
客拿过来说不开机,笔记本电池没有,插上电源,哇一下子跳到5A多,肯定短路,插下机把电源调到5V左右,插上机电也很大3A左右,用手摸,一个场管很烫,但场管发烫不代表损坏,而是后面供电的某个无器件,从基地下的图纸,找到这个场管Q13

插上电源只能摸到这个场管发烫,随后用加电法,在Q13的S极,加3V电压电流3A左右,发现U36(tps51120 3V5V供电芯片)旁边一些电容发烫,

再 看了周围的电容,把代码放入图纸,查到C262也是这个电路部分,拆下后整机不短路,

加上18.5电压待机正常,开机屏亮,试机OK,此机修复OK

网友:
烧机大法用的不错呀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只要烧鸡大法··很好修啊·
  ··上电··快速摸主板上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