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500G 7200.12硬盘有坏道

楼主(2010-12-17):
大家好,小弟有问题请教,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小弟有一ST500 7200.12硬盘,用HDTunePro此软件检测有一坏道。现在电脑偶尔会死机,死机时间大概十秒钟左右。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修复软件,在不损坏文件的情况下修复。小弟在此叩谢
在效率源检测不到硬盘。
电脑
硬盘
文件

网友:
mhdd.>选择那个硬盘。》接F4》把最下面的那个选项选成ON》再按一下F4》就能搞定。

网友(2011-01-25):
用HDDREG试试

网友:
Victoria 4.3 Beta 汉化绿色特别版
----我用这个。

网友:
我用MHDD 搞定了好几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