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r笔记本电池(型号a32-f5)充不进电且不放电(剩余电量32.5%),内有详述。

楼主(2010-12-17):
如题。
我的本本是华硕x50r,电池型号a32-f5,购买两年多点了。
一直都是用交流电源,电池都放在包里没有使用,今天突然心血来潮要保养电池,却发现电池无法充电也不放电了(半年前电池还用的好好的,当时检测容量还有84.43%)。。。
具体情况是:
利用batterymon软件检测剩余电量32.5%,充了一天一夜没增加没减少。电池插在本本上,充电指示灯却会亮。
在电池安装在电脑上的时候,拔掉交流电源,电脑马上关机。再开也开不了,说明电池不供电了。
搜索网上发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都说是过放电,但是因为他们都送保了,而我的是过了保修期的。。。
拔掉电池查看电池组簧片,接触点都比较干净,没有氧化痕迹。
按照网上看来的信息,自己推测可能的问题有:
1,电池内部电路故障。因为既不供电,也充不进电量。这个得拆开电池才能解决,我本人没能力。
2,电芯被锁。据说有电芯过放电自锁的功能?是不是放太久了,电芯自锁了?看网上有一种解决电芯自锁(电压过低)的办法,就是在交流电供电情况下,登陆系统,不断插拔电池,利用电池电路刚接入电源而没被自锁的几秒钟进行充电,达到电池的额定电压,就能够解锁。可我的电池标称电压是11.1v  4400mAh,用batterymon检测到的电压却有11.35v。(还傻傻地插拔了近10分钟,汗倒。。。)

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下该如何解决。就是说解决的思路。
如果是电芯挂掉的话,换电芯需要多少钱,我的电池是6芯的。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呢?是太简单了还是太难了呢?

网友:
   哥子,你这样说,我只能跟你说:先找块新电池试下。看是不是电池有问题了。确定电池没问题再说其他的吧!!!

网友:
是电池有问题,我拿了别人的电池来试过,一切正常。

网友:
换电芯了,电芯用久了不好用了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先换电池试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电芯使不住,不如换个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