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orce 6100 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0-12-17):
今天,接到了四块一样的主板,型号:TForce6100,有一块是坏个南桥供电控制芯片,RT9214,另一块是LM324损坏,也被我我弄好了,现在就剩两张了,然而这两张板的故障是令我闻风丧胆的,就是那种有CPU复位,IDE接口第一脚有复位电压,但是又不开机的那种,反正是遇到这种故障我大多都是以失败来给维修画上句号的。想不到冥冥之中又让我遇到了,这种问题了,这两块板,一块是诊断卡显示20,另一块是45,而且也不报警,我先刷Bios,遗憾的是,在基地买的VP-380不支持这个BIOS芯片,(Bios芯片型号是:A49LF040TL),我就拆了那个修好的板的Bios换过来,故障依旧,我又跟那些好板电压对量了一下,发现好板的Bios芯片22脚开机是低电位,而故障板的Bios芯片22脚却是高电位,请教下大师们,是不是Bios电路出问题了呢?如果是的话应该要查那些相关电路?南北桥压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什么样的I/O芯片  可以换换试试

网友:
我在那厂做 过,跑20的回焊北桥基本可以好。跑45的 你看下32K晶振有起震没。一般是COMS电路出问题。不是32K坏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