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D471闪屏(间歇性黑屏)[通过]

楼主(2010-12-17):
1、拆机后发现发现有个5706三极管明显烧坏,然后检测另一个5706三极管也击穿,于是直接换上两个新的,焊接好后,用万用表二极档在电路板上测两个5706三极管,阻值正常;
2、接上电源,开机,晕,还是闪屏。。。
3、于是又拆机,发现那两个新换上的5706三极管又击穿了。。郁闷。。
4、于是认真检查了一遍高压板,发现高压包焊脚都有些裂痕,感觉是虚焊了,于是两个高压包和其他感觉虚焊的引脚都加焊一次;
5、然后,再换上两个新的5706三极管;
6、开机,嘢!终于不闪屏了!问题解决。

总结:高压包虚焊导致5706三极管烧坏、击穿,而5706三极管击穿会导致液晶闪屏。

网友:
烧5706一般都有虚焊的,高压线圈及电容比较常见

网友:
AOC 明基,坏这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