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设置完了,连接正常,有一台本地连接连上了,却上不了网?

楼主(2010-12-17):
其中放路由器的那台能上网,远处那台不行,本地连接正常,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
设置下路由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把远的那台电脑网卡设置为10m全速,如果还不行,加一个独立网卡。我试过有一集成的网卡怎么搞都上不了网,(网线长30m左右),换独立网卡就可以上了。可是它集成的网卡却不是坏的,线路不长时可以上网的。

网友:
楼主没说明白啊,是有线还是无线,是有锚的还是无的,先PPPOE了他,进来的钱WLIN,出去的LIN,看下DNS,不行就让他自动了。进CMD里IPCONFIG /ALL看下正常不,再PING 路由器这个会吧,再PING外网。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补充一下 ,tp的有线路由器,不用猫,直接网线,都是自动获取ip,
对了,刚开始,我用这台当主机来的,连路由器时,进不了路由管理页面。无法打开搜索页面。

网友:
应该是路由设置的原因,我记得我有次也是这种情况,但忘了是设置哪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这个问题是个问题

网友:
设置成自动获取就能解决了

网友:
互换一下机看一看,网线水晶头也不希奇。。。

网友:
不用猫怎么上网,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城宽带就是不用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是的,这样算局域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它也要是用PPPOE连网啊。也要用帐号密码和电信网通一样操作就是没有猫。。。

网友:
打开运行 输入:PING 192.168.1.1 -t
看看能不能PING得通。有可能网线差或接错的问题

网友:
远处那台有没有ip 地址和d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