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不见了

楼主(2010-12-17):
我昨天看资料的时候就没有用鼠标,用键盘往下翻的,可我要用鼠标点击的时候,鼠标符号从屏幕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也没有死机,键盘可以用,极度的郁闷,重启后又好了,各位高手看到此贴请帮忙解答下,谢了。

网友:
一般进入控制面板就能找到鼠标不见的原因 一般都是鼠标假死机了

网友:
鼠标没坏的情况下,做系统,或软件方面入手

网友:
谢了,下次还遇到这种情况就照你的方法试下,还是头一次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