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221这个芯片输出VREG5工作条件

楼主(2010-12-17):
TPS51221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23#VIN20    12#   EN3.3V

网友:
我记得是有vdd就有vreg5把,又不是3.3sus

网友:
为什么我这个芯片就没有输出呢,断不断开后级就是0.4V,只有VREG3.3V

网友:
芯片换过,难道是坏的,不可能吧

网友:
查下与vreg5相连的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