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航嘉HK400-55BP

楼主(2010-12-17):
一台联想台机用的航嘉HK400-55BP电源坏,+5SB正常,无法启动,查两个13009损坏,与其相连的R6 、R6A及R8、R8A的贴片电阻烧糊开路了,请各位大虾告知。。。。谢谢
   今天抽空终于把航嘉HK400-55BP电源修好了,R6 、R6A及R8、R8A的贴片电阻用1欧八分之一瓦电阻更换的,两个13009用E13007-2代换(从坏电源中拆的),两个10微法50V电容(好像是C11、C12)和两个10V/2200微法电容。
  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帮助 .....

网友:
找个相同的来对比

网友:
贴片电阻难找,阻值难觅,只有放弃。

网友:
有福哇你,俺正在修的是这个型号。这四个都是2R2。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难度,成本高点。。。已查风扇坏,2个13009损坏,另外在线测可能2个肖特基管坏(特难拆有空再拆),三个大低压电容顶鼓了。。。。。

网友:
修好的话,成本也很高

网友:
13009和肖特基同时坏了?? 你可以买彩票了哇?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肖特基管已查明好的(拆下测的),决心试一下;你的修好了吗,麻烦把4个电阻的局部电路板照片传一下。。。。谢谢

网友:
烧成这样还有必要修吗 成本高 2手的也没多少钱啊 放弃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照片放到个人中心的相册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练一练手,修好留着试机用,修不好就拆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给我一份。。。邮箱ZXW197172@163.com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一下我的贴,我有修过,也有图,还有一个大侠也修过这种电源。是两个2.2欧的贴片没错!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一下你的贴,坚定了我的决心。。。谢了

网友:
修好了,感谢各位热心坛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