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技术组的 DELL 14R I3 的本子

楼主(2010-12-17):
本子是屏坏了   LED的 测试的时候有背光  换了一块同型号的屏之后就没有背光了  (把屏拆掉后接外屏显示正常 但是有嘀 嘀 嘀的报警声)   在线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张信号一样的试试

网友:
用他原来的屏也是一样  没有背光了

网友:
那说明不是屏坏了。显卡换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说明       显示图像时很好就是没有背光     麻烦能给讲下LED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
量量屏线接口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师   说来惭愧 初修笔记本对这个 LED还不大了解   麻烦您给讲解一下   我只找到一个3.25V是到了那个背光芯片上去了

网友:
测测有没有主供电,主供电通过升压板 升压 驱动LED灯亮 ,没有主供电 就要查升压板到主板。有就是升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