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410L无CPU电压

楼主(2010-12-17):
昨天接一旭日410L的本本,由于还是比较多人问,所以重新细化一下讲解,支持的就给点下载分,哈哈。
故障:不开机
整机待机电流:0.38A  裸板待机电流0.26A

经诊断是无CPU电压。
第一步就查CPU供电芯片MAX8771的19#VCC和25#VDD,发现只有1.9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是5VSUS,

第二步追查5VSUS电压的产生,是通过5VPCU电压转换过来的,测量5VPCU电压正常,PQ26的4脚控制电压才3.8V,这个电压明显是偏低了。 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漏极电压大4V或10V。所以那个控制电压应该大于9V或者15V。
上边说的4V或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

第三步就测量了PQ26的4脚控制电压的来源,查到PR24上端是12.6V,下端是3.8V,图标是15V,第一次进入了误区,去追查15V了,因为只有12V,因为15V是5VPCU电压自举升压得来的,所以花了很多时间专门学习了自举升压电路。后来有人说12V也可以正常使用。
第四步重新回来检查3.8V这个电压,因为这里也是有问题的,量PR24的阻值正常,1.02M。后来看到PC39没装上去,看图纸是带*号的,应该是本身就没有的,这里电压被拉纸无非也就那几个相连元件搞的鬼,量PC39上端点对地阻值有0.67M左右,这里应该是远大于1M才对,不然就有PR24分压了。所以把问题确定在PQ27、PQ26、PQ14上。
第五步排除PQ27,因为在待机时PQ27的2脚有3.8V左右的电压,PR24上端有4.几V电压,下端无电压,是PQ27导通接地了,所以问题不应该在PQ27上,
第六步排除PQ26,直接拆了,PR24下端电压还是被拉低,焊回去再拆PQ14,发现阻值无穷大了,应该就是PQ14搞的鬼,再找个代替鬼上去,PR24两端电压正常了。到些故障修复。
第七步分析PQ14把电阻拉低的原因,测试PQ14的3脚和4脚有一定阻值,正常时3脚控制和4脚源极应该是无穷大的,3VSUS对地阻值没测试(机已取走)所以这里只是怀疑是3VSUS也有一定的对地阻值,导致把PR24下端电压拉低了。

网友:
维修的思路挺清楚啊,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思路呀

网友:
楼主貎似在写推理小说,这案例值得收藏

网友:
支持的就给点下载分,这个比较实际,哈哈,我把这当家了,有日记要写都写在这。

网友:
这个PQ26控制 电压 应该多少   才算正常

网友:
是不是要大于5V?

网友:
普遍用于高端驱动的NMOS,导通时需要是栅极电压大于源极电压。而高端驱动的MOS管导通时源极电压与漏极电压相同,所以这时栅极电压要比漏极电压大4V或10V。所以那个控制电压应该大于9V或者15V。
上边说的4V或10V是常用的MOS管的导通电压,设计时当然需要有一定的余量。而且电压越高,导通速度越快,导通电阻也越小。

网友:
上端如果是12V,最起码控制电压应该达到6V左右的电压才算正常吧?

网友:
修好后,PR24上端的电压恢复成+15V了吗?
另外请教楼主:那个15V自举升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我看电路中有四个好像整流二极管,但不理解它是如何让5VPCU变成15V的,5VPCU是直流电啊?

网友:
MOS管G.S极短路倒是少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还是12V,因为DL3才1.2V,没有波波,测不到峰值是多少,有大师说是0-5V,如果锋值是0-5V,那自然就是出来15V,只是万用表量不到那个峰值。自举升压电路我还有一篇文章,不过看上去比较复杂。但理解的话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而且三端都没有连地的,我测对地阻值时是0.6几M,所以很明显相对于1M的电阻来说已经偏小了,必须远大于1M电压才不会被分压。

网友:
思路很好,尤其是那个判断电阻阻值的那一步,非常精彩,不过请教楼主,那个PC39和谁分的压啊?和PR24吗?个人感觉PR24应该只是一个上拉电阻吧,由PQ27控制后两个管子的导通截止。。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忘楼主指点一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得对,是和PR24分压发,PC39那个位是空着的,没上电容的,只是PC39那个位置的上点对地有0.6几M的电阻,那PR24+PC39上点对地阻值就形成回路了,那样0.6几M的阻值就把PR24的电压拉低。

网友:
一般出现这种供电部足  如果说掉电压  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不少

网友:
精品,值得收藏和学习,这样的分析很明了!!!易懂,多谢楼上的师傅们!!

网友:
思路清楚,明确,向楼主学习了...
但是我想问下,PQ14它是哪里出问题了导致控制极这么低呢?

网友:
思路比较浅析,赞一个

网友:
思路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看来我还需要努力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晰,看图说话。

网友:
就是Q14击穿了 导致电压溜掉了  是吧  呵呵

网友:
很不错哦。。。主要是电阻的说法让人可以思考一样什么是分压啊!!

网友:
  PQ14开路导致R24下端电压偏低  似乎有点神秘啊

网友(点评):
不是开路,是短路

网友:
修好后PR24下端的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点评):
和上端一样,12.几V。

网友:
楼主厉害,让我看到希望啊。谢谢。

网友:
但为什么那个P14会把那个电阻的一端电压拉低呢?

网友:
不会是3V 短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重新细化了讲解,标红色的就是新增的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pq14阻值无穷大会把电压拉低么?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好啊  关键是还得懂原理啊  要不都不知道找哪啊   呵呵

网友:
非常棒,用红色字体标出了重点地方,
方便初学者,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
好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历害啊,!!!!!!!!!!佩服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功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个定值,S级电压不同G级电压也不尽相同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新手在些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
讲得挺好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