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 的EC SMSC KBC1091NUC 可以随便代换吗

楼主(2010-12-17):
如题,该机的EC确定损坏了,给它供电3。3发短路了,拆下它后不短了,现考虑代换问题,内部有程序吗,有换的人没,其BIOS是SPI的8脚芯片,直接挂在EC上,且待机时就有供电3。3V,是不是EC程序在BIOS中,还是本身有。不敢确定,特此求助。
芯片

网友:
EC不能随便换,最好换一下同型号的,否则就造成大电流,或不触发!!

网友:
经测试,该机的EC可随便换,测试10天多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