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28411 ICS954201能否代换呢?(可以代换)

楼主(2010-12-17):
看过PDF,管脚定义是一样的。
上淘宝买了ICS954201,焊上一碰,跑马,接内存,嘀。OK,修复。

这2个IC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当我迫不及待的告诉楼主是可以互换的时候!其实我心里的拒绝的~因为我没试过.不能说换就换!冒烟,爆炸了怎么办?第一!我要试一下,我也不想回复楼主以后给楼主带来更多的故障。那回复很快,很牛!结果楼主一定跳起来骂我:“根本就不行,你的回复是假的!”所以我自己先试一下,后来我上网了解到这两块IC其实功能引脚是一样的,也不用改动任何地方!换了十多个!这十多个下来以后,起码我放心了~~现在可以互换!以后也一样。最后我决定回复楼主的时候就这样说!也不要加什么特技。就是这个样子~我要给楼主看看。我换的时候是这样子,你换的时候还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