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不上电

楼主(2010-12-17):
t30本待机电流0。02,触发没反应,偶尔触发电流跑到1.46后立即掉电,在触发又没反应,请高手指点故障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出发的时候有没3 5v?

网友:
待机条件说的要详细些

网友:
可能是后即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角有电压吗?   问问题说清楚比较好! 你重新编辑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