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一通电就自动开机

楼主(2010-12-17):
DELL 6400一通电,就自动开机,强行关机关不了机。加焊了开关板,不行哦,开关键1 2角为3.5V-3.7V。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修过这个问题,谢谢!
DELL

网友:
开关上有误变化 建议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大家好!问题解决了,加焊了开关板的另一边就OK。

网友:
难道是接触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dell 的有些机器,如果没有完全装完所有的部件,和同功率的电源,就会那样。

网友:
谢谢,LZ。我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