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装无件,有什么危害性?

楼主(2010-12-17):
遇到启动电阻坏的,我100K到500K之间,随便装个。
待机电压稳压电容与494供电稳压电容,我470VF到3300VF都装过。不知有没有什么危害?
分压电阻,测试了一些电源,有100K到500K之间都有?是这是在这之间,只要平衡就可以随意装上?
电源

网友:
那是谁便装的吗?

网友:
启动电阻和滤波虽然要求不是太高,但是差别也不能太大。

网友:
同意3楼观点

网友:
要明白原理,就知道有的元件应当如何代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