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 风扇报错

楼主(2010-12-17):
接到客户机子,能开机,风扇报错,然后关机,拆机清理风扇,装上,搞定,不报错了,客户用了一天讲老毛病又犯了,拿来后又好了,风扇应该是好的,谁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主板的热传感误报呀
主板

网友:
换个新的风扇

网友:
风扇运行正常,不像坏的,估计换了也一样

网友:
我也建议换个新的试下

网友:
先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你的风扇到了寿命了。用一天就坏了,这样的建议你换换个风扇看看。。

网友:
换一个新的试一试呀

网友:
换个新风扇吧!

网友:
不一定是风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EC有问题吧

网友:
加点导热硅胶

网友:
换个扇叶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温控那边有问题。先换个风扇看看,多跑跑3D。

网友:
风扇坏了,你不换风扇就让他报错时按一下ESC键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 马达转速打不到 然后报警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看起来正常 不一定正常, 我遇到过也是换了几个风扇 后来好了

网友:
换一个风扇吧,虽然风扇转但它的转速不够了,

网友:
换个新的吧 这种机都这么样

网友:
加电油啊 我一般都这样

网友:
风扇转速正常吗?测下供电

网友:
建议换个新的风扇试下

网友:
都是温控惹的祸

网友:
一般换个风扇就好,或者换风扇的芯片

网友:
不是风扇  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我一个月前遇到一个T42风扇报错! 清理完后就好了!到现在客户也没过来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