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品牌主机做系统

楼主(2010-12-17):
第一遍开机没问题 重启后准备格盘做系统 调好光起 F10保存退出后 重启就提示F2(F2是进BIOS)就一个F2没有其他选项 BIOS里面的时间 启动项我都调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还让我进BIOS
开始没有理睬 把系统做完后 反复重启故障依旧 清过BIOS了也不好用 系统原来是VISTA 我改的XP
我想应该和改系统没关系的吧 还有个很奇怪的情况 不插键盘的情况下过LOGO后除了F2还有F1选项 这时候在插上键盘按F1就可以进系统 进系统还有个办法就是进BIOS后 什么都不点 直接按ESC退出 机器重启后就直接进系统了 CPU是翼龙3核的 机器买了也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苦恼啊 谁知道怎么解决告诉我啊
cpu

网友:
戴尔机器不是按f10保存,按esc退出时会有提示 选save and exit即可,还有要把软驱屏蔽掉,再有把没用的sata 或pata端口关闭

网友:
2楼的 我说的是台式电脑 不是笔记本 笔记本是按ESC提示的

网友:
这是正常的呢,很多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
正常????不可能的啊 怎么可能每次进系统都手动呢 一年多了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
来的时候开机第一次还是好好的 正常进系统 等我改完启动项就不行了 不过改启动项和按F2也没关系的啊 再者说 后来我也改回来了啊

网友:
你真是没弄过dell ,算了别弄了,台式机绝对是按esc

网友:
我看是你没弄过的吧 我按F10 也出现 YES OR NO 怎么解释? 退出后在进去 就是我改动后的BIOS 你怎么解释?就是没记下来型号 要不然非让你去查查

网友:
到底是esc 还是f10 啊

网友:
F1键盘或者不要检测软驱试一试.F10是可以保存的,这个没问题,DELL台式机我今天装的,F2是进BIOS,F12是启动项菜单.

网友(2011-01-25):
上面英文提示什么啊,说没说别的?

网友:
不行就一个个试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