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上玩游戏的时候很响

楼主(2010-12-17):
我用的是方正的T5810D 这个本现在就是玩游戏的时候风扇狂转 什么都不用的时候就正常了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玩游戏时电脑发热量就大了风扇自然转的快了,要不响的话加点油还不行换个扇子。

网友:
呵呵,正常的呢,现在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  你的电脑满负荷的工作  工作量大  自然法热量大

网友:
平时要多注意维护呀

网友:
说明风扇 老化了  加点油会好点的

网友:
我上过油  还是那样的

网友:
给风扇加点油吧,不行换个得了

网友:
玩游戏时风扇噪音大正常。

网友:
玩游功率很大,风扇肯定赚的快啊

网友:
风扇如不是刺耳的响,想玩游戏。就忍受这个。

网友:
不狂转就很容易OVER了

网友:
应该是风扇里面的轴没油了。建议你加点油。不行的话。去换个风扇。不换的话你的显卡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