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背光不亮可以修吗

楼主(2010-12-17):
LED屏背光不亮可以修吗?主板是好的,是屏的问题,没有灯管,怎么修啊

网友:
换LED 灯, 不过要很小心,胆大心细

网友:
全部不亮吗。 应该是电路出故障了吧。LED灯没道理全坏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

网友:
LED应该比CCFL要耐用吧,这么容易坏啊,我想也应该是电路问题,不知道上面的LED是并连还是串连到一块的,新手呵呵

网友:
可以修的,不过比灯管要复杂。顺便问一句:假如有一种可以象换灯管,高压条那样简单的替代组件可以轻松应对LED背光及驱动电路,但成本较高,这种东西大家能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