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E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0-12-17):
GA-K8NE风扇一转就停,长时间按电源开关,能跑代码,c1一过,立马断掉,开机电源符合,关键测试点都已检查,无短路,已更换晶振,io、刷过bios,有哪位朋友遇到这类情况,请指点一下,谢过,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前不久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弄得心烦,后来休息了,第二天,居然启动了,后来又一次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压过,加焊过

网友:
电源有没有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换过,我专门有台磐石500的测机电源,图的就是线长

网友:
也不太懂,但我认为还是有“短路”

网友:
在测测 CPU 供电部分 应该是CPU 那块

网友:
我碰到过天冷罢工的主板,你换根内存使使看

网友:
小四芯拔了能开机吗?

网友:
个人感觉CPU方面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开,空板都这样,风扇一转就停,长时间按着开关,能多通电一会儿,但还是停机的

网友:
这一类故障,确实,蛮烦人,,,头痛

网友:
等待高手前来

网友:
都到c1了 是在检测内存吧! 换根内存试试 或者插上小喇叭 是不是报警  在者就是开关针的电压被拉低了! 修开机电路

网友:
如果IO参与了开机,还是要围绕着它来查,看看IO电路中的CPU温控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另外现在有很多板子空板 开机风扇一转就停也是正常的!

网友:
先修供電吧、供電正常後就是時鐘了,再來是/reset

网友:
U散热 ? 内存?

网友:
强加电量一下主板上的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IO的温度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插入cpu也一样的,也是一转就停,长时间安装开机键,能多通电一会儿,能看到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没问题,曾经点亮过,使用了几天,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强加电,没复位,诊断卡的rst不亮,不强加点,能看到俄罗斯版的post卡,一直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我上次 碰到个  哪里都正常可是 就是点亮一会 自己关机   后来把散热器  拿下来 一摸U温度很高

网友:
这种情况我再品牌主板上碰到过 如果你的CPU风扇插在系统风扇位置的话就会掉电 除非你系统风扇同时也插上去了

网友(点评):
绝对没有像你说的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不点亮哦,按开机,通电一下就关机了,风扇也是一转就停,得多按开关一会儿,才能多通电一小会儿,然后跑码,然而断电了